请教二极管和整流器的概念和包含关系

楼主(2012-11-02):
一直没搞明白。刚在ON semi的网站上看到分类“二极管和整流器”,想问一下,
整流器(Rectifier)和二极管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还是整流器属于二极管的一种?
如二极管1N4007是属于整流器类的二极管?
什么样的二极管才能叫做整流器?有什么区别与其他二极管的特点?

基础不牢,请指点

网友A:
整流器是由若干元器件构成,二极管只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器件
1N4000系列是最经典的整流二极管,主要用于220V以下系统的低频整流
整流二极管的主要特性区别就是“平均整流电流”一项参数较大,最小的也有0.5A
原理上讲,整流二极管并没有特别严格定义界限

网友B:
可用作整流器的除了二极管,还有可控硅,三极管,硒堆(现己不大用了),
一般采用面接触工艺的二极管,如1N4007,可承受较大电流,常用作整流管,
采用点接触工艺的二极管,如2AP9,常用作检波.

网友A:
哈哈,2AP9已经没人认识了

网友B:
哈哈,想用μA表头做个场强计,还非得2AP9不可,用1N60替代,效果不及2AP9

楼主:
如果只是单纯的防反接保护,电路工作电流最大1A,平均工作电流0.1A,反接电压不详,选什么类型的二极管?用整流二极管代替?

网友A:
应该是指电源的。可有两种,或串或并。耐压与电源相当,首选1N4000

网友C:
哈哈,2AP9已经没人认识了
引用 网友A:

嗯,是那个全玻璃管的,能清楚看到里头的那个管。以前看着它几天都没想明白为什么里头接根铜丝就是二极管:L。
还有那些金封的3DG系列三极管,经常把它打开来看:P。

网友D:
现在想买2AP9也很难了
以前我还留过一包,留到现在不知道能否赚呢

网友E:
检波二极管,收音机里面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