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3控制的电源

楼主(2012-11-02):
本套系统虽说是数控电源,其实是利用差分放大做的一个音频放大器,由于是直流放大,故此追加控制电路,实际效果很好!

电源可以很好的输出0---30V的电压以及最多2A的电流!

---电源原理图

---放大部分原理

---PCB

---备注:给出修改建议的朋友,发分,谢谢!

网友A:
来个沙发,支持一下!

楼主:
图上有一点错误,LM1876的封装不对,下次改版,批量生产!

功放板还有3套(不包含电源部分)有需求的朋友加群(72137827--请注明来自21ICBBS)获取联系,免费赠送(快递费用自付)!

楼主:
好冷淡.................:L

网友B:
雁舞白沙?????我没看错吧,传说中的雁舞白沙:hug:
久仰大名

网友B:
匠人师傅,快出来欢迎呀。。。

网友C:
AC1与AC2端电压有多少伏呀?如所标25V滤波电容耐压会不会低了点,容易炸电容不?
没有"平衡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就是并在+25V与GND,-25V与GND之间的电阻",GND会稳定在中点吗?
整个LM2596-12V替掉LM7812整体发热量会不会下来。纹波慢慢滤好了。

望楼上各位高人帮我解答。

网友C:
楼主人呢?
好歹也给出点建议了呀。不给分也要评论一下噢

楼主:
AC1与AC2端电压有多少伏呀?如所标25V滤波电容耐压会不会低了点,容易炸电容不?
没有"平衡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就是并在+25V与GND,-25V与GND之间的电阻",GND会稳定在中点吗?
整个LM2596-12V替掉LM7812整 ...
引用 网友C:

AC1 AC2 18v

点解电容好像是35V的啊

+25---25v 需要平衡电阻吗?后面的7815、7915 就当是负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