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_CPU负载测试

楼主(2012-11-02):
我在MSP430F5327上开发的程序,想测一个当前系统的CPU负载情况,不知道如何测,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不就OK了     看看电压参数   电流参数   如果不行   就直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