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香主请进:STM8S的IAP升级之Flash写入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大家好,我目前用STM8S208MB来做IAP自升级功能。
目前,我是用ARM来转128个字节过来给STM8,然后,让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在RAM里,以此来写Flash。
目前,用STVP读出来发现,可以写进去一部分。但是,到了某一个固定的位置就会写错。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请问我的方法有误吗?

楼主:
等了一天,没有任何回音,失望啊

网友A:
先做一个很小的改动,读出FLASH里的内容看一下,然后和之前的比较有什么差异!

楼主:
我把代码改了一下,没有用user-bootloader那种方式来,我就是直接在RAM里执行写Flash操作。写完以后,重新调到8000H处执行。结果,发现无法开机。
我检查了一下读取的Flash数据,在COSMIC暂停以后,发现是正确的!
具体代码片段是这样的
                #if 1
/************* write into flash rom *************/
                        for(i=0;i<128;i++)
                        {
                                FlashBuf[i] = DataBuffer[6+i];
                        }
                        WriteBuffer(FlhDataAddress,FlhDataCount);
                        RdData = FLASH_ReadByteData(FLASH_START+2);
                #endif
                                                FlhDataAddress += FlhDataCount;

楼主:
我怀疑是写入的位置不对,或者跳转的位置不对。
我写入的起始位置是8000H,按128个字节的块来写的,最后一个块如果不到128个字节后面补0.
而bin文件,我发现该文件的00008000h之前都是0,所以,我就截掉前面的,直接从00008000H开始读取数据的。
目前仍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写入不对可以用仿真器读出整片FLASH

网友B:
在比较查看了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是Flash数据有误。后面改正以后,重新升级,但是当它升级到86%的时候,就停止了。用STVP读出数据,也有零星错误。
我怀疑是波特率太高了引起的,我用的是115200bps。STM8S在RAM里运行速度,好像比在FLASH上跑起来慢一些,我在FLASH上面测试接收UART数据是正确的,到了RAM中,就有错误,而且调试的时候又无法看到。只有写数据的以后,用STVP才发现的。

楼主:
还有种可能,就是那个写函数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它在RAM里运行就全部错,在FLASH里运行又可以,见鬼了。

楼主:
我现在改用波特率9600来做,发现数据接收是正确的。
问题已经找到,是FLASH在超过255个块以后,会重新回到8000H上写入数据。好像是那个写函数,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ST公司提供的库函数,好像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一下ST公司提供的库函数,没有问题。
是网络里某些人写的有问题,他故意改了FLASH写入的类型大小,想整人。
我再次测试中...

楼主:
描述有误

网友C:
可能是Count定义成char了,定义成int就应该可以了

测试发现一旦
for (Count = 0; Count < BLOCK_SIZE; Count++)
    {
      *((@far u8*)StartAddress + Count) = ((u8)(Buffer[Count]));
    }
变成
for (Count = 0; Count < BLOCK_SIZE; Count++)
    {
        * ...
引用 楼主: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208MB,下面是我的函数,Count没有定义错。
    u16 Count = 0;
    u32 StartAddress = 0;
现在,我已经可以写进去一部分了,但是,到了D280H位置,就出错。原因不明。

网友A:
一步步来,先升128字节看看对不对,然后偿试写2个128看看,依次测试,不要想着一次就写正确。
想问一下:你的接收函数是放在哪个位置?升级时本身用于升级的这一部分函数,包括接收和数据处理函数是不能写的,要不然就崩溃了

楼主:
我用STM8S208MB来做升级,在RAM里运行对flash的擦写工作,晶振仍用外部的,结果,前面写都是正确的,到了一定地址就写不正确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我看看。

传输协议都是自己定制协议,然后调用ST的库函数里的INRAM的那三个函数。
IN_RAM(void FLASH_EraseBlock(uint16_t BlockNum, FLASH_MemType_TypeDef FLASH_MemType));
IN_RAM(void FLASH_ProgramBlock(uint16_t BlockNum, FLASH_MemType_TypeDef FLASH_MemType,
                        FLASH_ProgramMode_TypeDef FLASH_ProgMode, uint8_t *Buffer));
IN_RAM(FLASH_Status_TypeDef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TypeDef FLASH_MemType));
在操作过程中,我具体步骤如下:

解锁Flash,并COPY到RAM中:
disableInterrupts();
unlock_PROG();
unlock_DATA();
_fctcpy('F');
MCUUpdateCodeProc(); // 该函数里有UART收发,写Flash的动作,就是下面写的那些
写Flash的动作:
for(i=0;i<128;i++)
{
FlashBuf = DataBuffer[6+i];
}
FLASH_EraseBlock(blockcnt,FLASH_MEMTYPE_PROG);
FLASH_ProgramBlock(blockcnt,FLASH_MEMTYPE_PROG,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FlashBuf);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Blockcnt++;
写完以后的动作:
/* Lock program memory */
FLASH->IAPSR = ~0x02;
/* Lock data memory */
FLASH->IAPSR = ~0x08;

跳转到起始位置,相当于重启:
//reset stack pointer (lower byte - because compiler decreases SP with some bytes)
_asm("LDW X, SP ");
_asm("LD A, $FF");
_asm("LD XL, A ");
_asm("LDW SP, 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放在#pragma section(FLASH_CODE)里,请你看看对不对?
#include "sys.h"

#pragma section(FLASH_CODE)

static u8 *ReceivedData;
static u8 FlashBuf[128];
....
void  UpdateUartTx(uchar dat)
{...}
void Transmit(uchar *p,U8 len)
{...}
void Receive(u8* ReceivedData)
{...}
...
void MCUUpdateCodeProc(void)
{
  Transmit(); //省略形参
  ReceivedData = Receive();//省略形参
  FLASH_EraseBlock(blockcnt,FLASH_MEMTYPE_PROG);
  FLASH_ProgramBlock(blockcnt,FLASH_MEMTYPE_PROG,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FlashBuf);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PROG);
Blockcnt++;
}

#pragma section()

网友A:
这样做不能开中断.而且不能查看RAM内如何运行,本人还挂掉过一块MCU。
本人做的是用中断收发,但是接收发送数据及处理数据等函数放在FLASH里,通过LINK文件定位函数在8080地址开始的几K空间,做好升级后,这部分是不修改的,只有用户那部分会有修改,用户部分被定位在后续的FLASH几十K空间内,通过编程序工具烧录第一次后就可以IAP升级,升级时只升后面部分。这种做法已经通过验证。而且这样做不用拷贝到RAM里。

楼主:
我这种方式是没有开中断。的确在RAM里无法查看运行动作。
你用中断来做,能保证在MCU已经在应用程序里跳出来执行吗?请问gaoyueping你可不可以发一个例子给我借鉴一下?我的邮箱:sed2003@126.com。现在没任何思路了。

网友D:
本来就是一个块一个块写的,块好象大小不一的,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和芯片有关);完成一个块,再重新操作另一个块,包括解锁;

你先别搞那么复杂;就写块操作先调好,把一个块的数据换个地方重写;这样你就不用怀疑是不是接收的数据有错;
数据收发也要注意,别使劲发,这边写完一个块,你再接着发不迟;不然那么多数据放在哪?:victory:

楼主:
支持,不过我一直没成功。问技术支持,他们也不会,我彻底服了。
我所做的,不是上电就立刻进行IAP升级,而是所有程序都已经运行起来了,通过一个命令激活升级,这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是就是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极其郁闷。

网友D:
自我删除垃圾;说的不对

网友D:
你定义二个大一些的数组块;一个用于存放你的RAM里要跑的小程序;另一个用来接收数据(新程序块);
1.升级程序被激活了(把看门狗等全关掉).去RAM里运行起来了;请求上位机发送命令和数据;
2.接收串口数据,128字节一组;发送完毕自动暂停发送,并等待RAM里小程序的下一次请求;
3.RAM里的程序开始写FLASH块;写完后请求上位机发送新的命令和数据;
4.如果上位机发过来的命令是完成,则RAM里的程序任务就结束了;
5.全部完工后开启看门狗,但不喂狗,让它超时复位.

网友D:
仅仅是在擦和写数据的时候需要在RAM里运行.如果是块擦或写,好象系统自动禁止了所有的中断;
块擦写的速度是6mS;32K区域擦写时间约为1.6秒;这个过程注意看门狗.
块擦写完成后回到FLASH程序区,再收数据;收完数据再回RAM里写;直到完成.
所有的升级完成后,有一个软件复位指令,可让系统立即复位;
一边擦写一边收数据也行,只要RAM区域够大就可以.

另一个方案,仅仅是块擦除在RAM里完成,以字的形式在正常FLASH区域完成写操作;理由是字节或字编程时可以在FLASH程序段完成,不用进入RAM区域;
每次写的时候,系统停止运行(所有程序停止暂停执行,进入休眠状态,肯定是占用了总线的原因);每个字写的时间是约200uS不到;这样写完后程序继续恢复运行;这样的流程更简洁.但用时多一些.写数据的时候什么事都做不了.
注:块擦除操作要单独进行,用时约3m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写入的位置不对,或者跳转的位置不对。
我写入的起始位置是8000H,按128个字节的块来写的,最后一 ...

8000前面也是程序段,但这个程序段是系统自己要用的启动引导区,不对外开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Count定义成char了,定义成int就应该可以了

这个定义是不可以随便改的吧,最大的块好象也就没多大的;连续写应该不行;
我怀疑是写完后系统自动上锁,再写必须重新开锁;

网友D:
19楼的兄弟讲的是对的,思路很清楚,不应该从8000处重写;但8000后面的中断向量表你需要做二次跳转了;

网友E(2012-12-04):
楼主,你的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
for(i=0;i<128;i++)
{
FlashBuf = DataBuffer[6+i];
}
此处FlashBuf???
-----------
刚调试IAP成功,附上一段块写的程序,供参考(STM8S105调试成功,编译器IAR V1.30) IAP_BLOCK.rar (868 Bytes)

网友E:
使用IAP时有几点要注意:
1. IAP-BOOT程序:
   A. 修改LNK文件(lnkstm8s105s4.ICF),定义块编程放在ROM区
    initialize by copy { rw, ro section .tiny.rodata, section FLASH_CODE};

    代码中定位块写程序的位置
    #pragma location = "FLASH_CODE"
    unsigned char IAP_bWrBlock(void){...}
   B. 修改向量表文件(stm8s_interrupt.S),使中断指向用户程序的向量地址(0X8800开始);
   C. 编译选项Linker重定向到已修改的文件lnkstm8s105s4.ICF;
   D. 项目文件中添加stm8s_interrupt.S文件;
   E. 编译生成的文件即为用户代码引导区;   F. 设置OPTION选项,ROP=0xAA, UBC=0x02(BOOT区大小,0x8000--0x87FF, IAP不能修改该段代码)
2. IAP-USER程序
   A. 修改LNK文件(lnkstm8s105s4.ICF),定义用户代码区间,避开BOOT区(起始:0x8800)
   B. 编译生成的文件即为用户程序区;
3. 烧录步骤:
    A. BOOT程序和OPTION先烧录进芯片
    B. BOOT引导过程中主机发同步码,进入IAP升级。

楼主:
你好,noley。我的代码里FlashBuf是我自己改过的,库函数也改成了FlashBuf[128]了。
我想强调的是,我是在程序跑起来以后,通过上位机的命令来触发STM8S208MB升级的。
请可否给出一份完整的project来?根据我所了解,LNK文件,还有COSMIC都有设置的,代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作用不大。
关键就是LNK文件和COSMIC的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STM8S208MB来做升级,在RAM里运行对flash的擦写工作,晶振仍用外部的,结果,前面写都是正确的,到了一 ...

跳转到main并非等同于重新启动;
我怀疑有可能你的问题是堆栈溢出了;
你可以在main后面,设置SP的指针归零(顶);

楼主:
明月小厨,你好。
应该不是溢出导致的。我从论坛里找到很多IAP升级资料,按照他们的代码写出来以后,不行。尤其是有个号称是IAP升级的,结果他写的只是EEPROM,换成了FLASH根本就不能用。我用他的代码反复试验,也就是我开帖子写的这些,最后判定,它根本就没有在RAM里运行,而是在FLASH上跑的。比如,写FLASH的函数放在0X000D400位置,这个写Flash动作就只能到0X000D400就停止了。
只有noely讲得方式是对的,以前听同事说过,就是要改ICF文件。可惜没有资料可以借鉴。到时候再换个技术支持来解决吧。
利用上位机来触发MCU升级,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ST公司居然没有案例,太不可思议了。

楼主:
通过技术支持的协助,已经搞定了!是我思路有点问题,但是绝对可以不用像ST公司提供的资料那样外接一个IO来做。

网友F:
好吧,我是路人,进来看看的

网友G(2014-09-02):
:'(0x10000之后的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H(2015-03-19):
楼主你好,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写到一个位置之后就会挂掉,拜托给我答案!!

楼主(2015-04-20):
本贴居然还有人发邮件问我。
我告诉不会的,首先将FLASH分区,分成两个不同的程序区,每个程序区都建立一个工程,独立工作。比如起始FLASH800000H到8002000H(注意这里的0我是估的,你们看资料)叫BOOT区,8002000H到末尾叫APP区。
然后,用COSMIC或IAP编译器设置分区;
然后在BOOT区编写写FLASH的代码;APP区编写应用段程序。
BOOT区不能用中断,并且设置中断跳转向量数组,将中断跳转到APP区。
BOOT区利用查询方式获取升级APP区代码的分割数据块(大小任意,可以64字节,也可而已128字节)。
FLASH首先接触保护,然后写。写完再保护。
OK

网友I(2016-09-29):
你好!
能否给我一份关于STM8S块操作Flash的代码.
我按照你的步骤去做了,不能块操作啊.而且你没有说明白工程配置怎么设置.我用的STVD.如果没有代码,就给说说怎么设置库文件,怎么设置STVD软件,写代码用到什么函数及其步骤吧!

我邮箱  32285044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