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H376

楼主(2012-11-02):
IO, se, TI, COM, TPU
最近看实例CH376(mouse)时对下面几个数字不太明白。
/******************************************************************************* Function Name : set_freq
* Description : 设置CH376的进入低速模式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对于鼠标键盘等低速设备,要先设置ch376为低速模式
******************************************************************************/
void set_freq(void)
{
CH376_WR_CMD_PORT(0x0b);
CH376_WR_DAT_PORT(0x17);
CH376_WR_DAT_PORT(0xd8);
}
请问上面的0x0b,0x17,0xd8分别是什么意思,我查了ch376的datasheet,好像没什么解释。请高手帮解释一下,谢谢! king80@21cn.com

网友A:
这个问题要找沁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