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角度分析电路

楼主:
图为常见的仪表放大电路,现在V1和V2之间接入一传感器,比如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这种接法应该叫差分输入吧。该传感器能产生一个小小的电压,在该电压作用下,电子应该是流经RG后又流回传感器(即在RG上产生了压降)。从这里看来,传感器只是在RG上产生了一个电压,好像跟运放没什么联系,为什么运放会有输出呢?为什么会在除传感器和RG的回路外引起电子的流动呢?

网友A(2012-11-02):
to LZ:

一般说来,由电压传递过去。实际上还是有电流流过运放输入,只是非常小而已。按能量说法,不可能无能流传输。

网友B:
“在除传感器和RG的回路外引起电子的流动”。HWM,我没听懂啊

网友A:
“为什么会在除传感器和RG的回路外引起电子的流动呢?”

首先,如前所说,输入端有一定的能量流入。然后,由于存在放大器(可从电源得到更大的能量),则可在输出端产生更大的能流(电压乘电流)。

网友C:
如果真要纠结微观,流过RG的电子绝对不是传感器输出的“那一批”电子
只不过是前者受后者的控制,后者控制前者的途径就是通过运放
前者的直接来源是运放(再具体些:……的输出级,再具体些:……的晶体管),再往前推,来自运放电源

网友C:
运放输入端的虚短只是一种表象,并非真正的短路
不是因为“虚短”,才有那种放大关系,而是因为运放的放大(开环增益),才有了虚短,才有了“在RG上产生电压”

网友D:
楼主的仪表放大器电路有误。参考下图。下图为正确的仪表放大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L网上随便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