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2012-11-02):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点用一个OVP过压保护芯片,比如SGM4062等,很多品牌都有做这类芯片

网友B:
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高于5V时把电压钳制在5V,这样就不会烧毁芯片了

网友C:
2L的这种芯片我去好好看一下,谢谢

网友D(2013-08-05):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高于5V时把电压钳制在5V,这样就不会烧毁芯片了

请问你说的这个方案里面上面二极管接的那个vcc是一个和电源输入相互不相关的稳定电压么?

网友E:
用二极管钳位

网友F(2014-12-14):
推荐一个 过流 过压 保护模块 防反接 抗浪涌

有问题 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