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SAM9260复位的问题?

楼主:
最近新做了一批和以前的做过的板子一样的板子,可是发现串口接上以后,没间隔十几秒打印ROMBOOT,不是很规律。真是郁闷了,以前的板子没这个问题。
我量了下,以前的板子,在程序没烧进去的时候,复位NRST的信号是规律的间隔为十几秒的负脉冲信号,可是新的复位端的信号杂乱无章。

哪位有经验指点一下,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急呀

网友A(2012-11-02):
把复位电路放上来,看看。波形也可以放出来

楼主:
内部复位,外部就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跟复位信号NRST连接的还有一个看门狗芯片,我已经去掉了
波形很乱,不规则。而且我这示波器没有USB口。

楼主:
没有外部复位电路。一模一样的,以前的可以,这个板子分为主板和核心板,主板贴以前的核心板正常,但是贴新的核心板就我一开始说的现象了,我查了下,核心板上的东西都一样呀

各位,急呀,有想法,赶紧跟我讲讲,

楼主:
我现在唯一怀疑CPU有问题,大家看呢,

网友A:
测一下CPU复位输出管脚看看是什么波形

楼主:
再上两张

TEK0005正常 .JPG (69.14 KB )

楼主:
只有最后一张是正常的板子NRST输出的波形,其他的都是不正常的板子输出的

网友A:
最后一张确实最漂亮。
检查一下各个电源是否有问题,因为看到有些图中的电压值没有达到3.3V,也可以测试一下处理器的时钟晶振。

网友B:
9260 是内部自动复位的,怀疑你其它电源电压 的波动引起它的复位不正常

网友B:
试下 测量下电源的 纹波 和电压看看

网友C:
PCB加工 SMT回流焊接 插件波峰焊
http://shop73083027.taobao.com 无毒

楼主:
时钟晶振没问题的。如果晶体有问题,肯定不会输出ROMBOOT字样的。
我量的稳压芯片输出的是3.3V,我还没注意,确实有的不到3.3V,这......,有一个就直接输出基本接近高电平B的,这不符合芯片输出的波形要求吧?
要说如果电压不稳,那么最后一张图片对应的板子应该也不稳才对呀,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核心板上采购的元器件不是同一批次,剩下的都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
如果说焊接问题,三块里没一块好的,说不过去,这核心板时机器贴的。今天正好没去公司,周一我再测测。

楼主:
这么说,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芯片有问题了,要不就是BGA焊接有问题,BGA焊接不敢怀疑,上次给我们焊接的五块都很好。所以也不能都焊接的不好。所以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应该。

网友B:
除了电源外,还有一个个人觉得可能是 上电的时序问题,就是 3V3 和 1V8 直接的 上电时序还有没问题。

网友D:
你这示波器的图是怎么弄上来的?不像照的

网友E:
SAM9260内部有一个寄存器,可以看到上次复位的原因是什么,请把它打印出来在调查。最好做下交叉测试,如果确定是芯片问题,可以申请做FA。你在哪里?是从atmel原厂买货的吗?

楼主:
我知道里面有个寄存器有这个功能,可是现在芯片ID都不能识别,怎么打印呢?请指教。谢谢,能及时联系到您不?
我在武汉
东西不是我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示波器有有个USB口,用USB弄出来的

楼主:
回复11楼阿南,奇怪今天我测波形,达到3.3V了,我眼花了?但是还是不停的打印ROMBOOT

网友F:
没间隔十几秒打印ROMBOOT,不是很规律
这句和
可是现在芯片ID都不能识别,怎么打印呢?
有冲突
打印ROMBOOT十几秒后应该在内核附近,怎么会芯片ID都不能识别,还是打印ROMBOOT后一直停着。
可以在reset线靠近arm端割断,以排除reset被干扰导致重启的问题,剩下的基本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楼主:
“没间隔十几秒打印ROMBOOT,不是很规律
这句和
可是现在芯片ID都不能识别,怎么打印呢?
有冲突

怎么冲突了,现象就是这样的呀,我不停的点SAMBA就是不能识别。
打印BOMBOOT后一直停着是什么意思?现在是第一步识别芯片,我程序都没写进去呀。
如果外部RESET干扰的话,我那块旧的也应该干扰才对呀。

网友G:
确定PCB没变,BOM也没变(包括元件批次)?

网友E:
系统除了打印ROM BOOT以外,还有别的输出信息吗?
如果没有,系统有进SAM-BA吗?
重点检查下电源。
27# 许世霞

楼主:
确定
核心板元件批次变了。
其他都一样。

网友G:
只焊了一块样板?如果是小批量,有好的有坏的,最大可能是焊接问题,其次元件问题。
出ROMBOOT只要电源没问题就可以实现,如果碰到电阻引脚氧化虚焊、配置跳线开关氧化,只能说不走运了

楼主:
哎,焊了3块,上次我焊接了5块,都没问题。核心板上就那么几个元件,机器焊接。而且这个只跟CPU有关系。CPU周围也没几个元件。看都能看出来焊接好没。没有跳线开关。

网友H:
有做电视棒开发的工程师么    :)

网友F:
难道你的samba和debug口一起用?
在使用samba时怎么会看到romboot的打印。

楼主:
系统除了打印ROM BOOT以外,还有别的输出信息吗?
如果没有,系统有进SAM-BA吗?
重点检查下电源。
27# 许世霞
引用 网友E:
只打印ROM BOOT
识别ID的方法,我就是通过SAMBA来识别的,不知道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我一开始就说不能识别ID,那就是进不去SAMBA
电源正常的

网友E:
把JTAG口引出来,单步调试。

网友E:
sam-ba通过USB口升级,DBGU口负责输出串口打印信息。默认都是这么操作的。
34# jlass

网友E:
回复 楼主:
IAR下有很多例子程序,你可以通过JTAG下载,确定是哪个外设有问题,这样在论坛上无端的猜,效率很低的。

网友F:
我记得samba与debug口是不能一起使用的,如果楼主确认没关系的话,当我没说。
人老了,记性不好。

网友A:
用示波监测上电后的电源的变化,如果电源不稳也是会产生复位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NAND里面有垃圾代码。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E:
晕菜,还折腾这么久,都怀疑是芯片问题。
41# 许世霞

网友:
这么说,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芯片有问题了,要不就是BGA焊接有问题,BGA焊接不敢怀疑,上次给我们焊接的五块都很好。所以也不能都焊接的不好。所以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应该。 ...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呢,万一以前帮你贴片的工程师离职了。现在换了一个新手。我以前出货一片BGA的IC,客户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41楼: 问题解决了,NAND里面有垃圾代码。谢谢各位的帮忙。
-------------------------------------------------------------
呵呵,虚惊一场,不过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