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V9.83 +**

楼主(2012-11-02):
pic, pi, ic
供大家参考,自己测试可用,

网友A:
附件呢?给个链接啊

楼主:
不好意思,附件太大了,只上传了**软件,PICC 可上官网下载

网友B:
PICC V8.05编译运行正常的程序,用PICC 9.83怎么修改都不能正常运行。
关于PICC V9.83编译器,是语法检查严格还是BUG?问题如下:
       if(KeyAge<1)             //如果按键一直按下,则键盘扫描函数里将使KeyAge增加到>=1,\
            flag_beep=SIGNAL;     //按键释放后KeyAge被清零
        break;
case 0x42:            //digit Decrease
就因为注释行里有一个“\”转义字符,编译器就跳过break,这个问题我查了一整天。这难道是所谓的严格语法检查?明明就是BUG。
另外条件与不能用,如  if((flag_Setting==SealingSetting)&&((*select_ptr)<35))
这条语句是得不到正确结果的,只能写成如下嵌套格式方能得到正确结果。
         if(flag_Setting==SealingSetting)
         {
            if(*select_ptr<35)
            {
               ;
            }
         }

还有变量观察窗口无法显示指针指向的内容,定义指向数据存储器的指针指向对象时需在前面加数据类型修饰符才能正确显示结果,但编译时却警告语法不正确。
真不知道8.05版用的很好,为什么最新版本却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用盗版的人多所以很随意吗?要不是老版本不支持新器件谁愿意找这份罪受!

网友B:
观察窗口还无法显示指针指向值,只能显示指针地址。

网友C:
这么长的程序,别人看着不累吗?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V9.82编译环境,选择不同的device,运行结果还大相径庭呢,怎么说呢?

网友B:
如5楼所说,除了这些问题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让人用的提心吊胆。

马上有100台机器要发到土耳其,出问题我就惨了。

网友D:
:handshake
试用一下

网友E(2013-01-13):
希望有用,刚试过几次没用的

网友F:
和以前的一样,编译16F1XXX芯片时,程序量超过1K即成LITE 版

网友G(2013-11-24):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附件太大了,只上传了**软件,PICC 可上官网下载

官网在哪?网上一搜PICC出现的都是中国人寿.....

网友H(2014-07-08):
3QQQQ顶2

网友I(2015-03-05):
没有看到附件!

网友J:
转义字符的事还真没注意

网友K(2015-10-24):
新人报到,

楼主:
重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