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升级到DM9000C,解决方法

楼主(2012-11-02):
关于DM9000A升级到DM9000C的问题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到DM9000AEP升级到DM9000CEP,是否可以完全兼容。或者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可以这样
回答:
1.DM9000AEP和DM9000CEP在管脚定义上是完全PIN TO PIN,都是LQFP48PIN,目前因为行业竞争巨大,低成
本的芯片层出不穷,所以DAVICOM在近几年推出低成本的10/100M自适应的DM9000CEP。价格相对来说,
DM9000CEP会低一些。
2.DM9000AEP是采用0.25um的工艺制作,DM9000CEP是采用0.18um,更小。至于功耗,目前尚未有定论,有
人说DM9000A高,有人说DM9000C高。
3.DM9000AEP的PIN1,2,9是输出2.5V,DM9000CEP是输出1.8V。此AVDD_PW是连接到网络变压器的CT,然后
通过RX,TX的4根线,回流到网络芯片上。也就是说这个输出电压的降低,并不影响整个电路。
4.DM9000CEP的驱动,跟DM9000AEP有一点区别,是在PHY启动部分,DM9000CEP需要时间长一点。所以在更
改驱动的时候,主要把延时的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如有不明白的朋友,可以加我QQ:1173835224

网友A:
如果两者的功耗都不能明白的比较谁高谁低,还真说不过去.

楼主:
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2012-12-19):
这个东西要多多分享

楼主:
DM9161CEP支持光纤连接

楼主(2013-04-24):
DM9161CEP光纤应用问题-在电力抄表终端-集中器

2012年国家电网在抄表终端集中器规范要求中,提出需要支持光纤连接。而且目前无论是I型集中器,还是II集中器,后续会全部标配以太网,或者支持光纤通信。

作为davicom最新的低成本phy芯片-DM9161CEP,无论是升级传统的方案:at91sam9260+DM9161AEP,还是作为选型参考,都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光口和电口,软件配置不变,更改接插口部分即可。

用DM9161CEP进行光纤通信时,同以太网的电路相比,需要注意的地方:
1.以太网电路中,网络变压器同DM9161CEP的连接,TX±,RX±,不需要上拉AVDD_PW.但光纤连接时,需要拉到AVDD_PW
2.LED灯部分的控制,op0,op1,op2接法不一样。
3.光纤接口的SD引脚,需要连接到DM9161CEP上的PIN45脚。

如果需要参考电路,可以联络我。

ic114114@163.com   张先生   18930070235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B(2014-04-16):
好激烈呀,讲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呀。

davicom授权代理商-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可提供代理证及相关资质审核),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2014-05-23):
baron_li_ic :):handshake

网友C(2015-07-26):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第四点“DM9000CEP的驱动,跟DM9000AEP有一点区别,是在PHY启动部分,DM9000CEP需要时间长一点。” 长一点是多久,把低电平延长20%?能详细讲一下吗? 非常感谢!

楼主(2016-05-12):
@JinxLeader ,可以加我QQ

网友D(2017-04-14):
有没有遇到过DM9000在做高低温实验时,高温掉线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charlen,高温是多高的温度。 DM9000AEP和CEP都是商业级的。DM9000CIEP耐高温和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