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11-02):
PADS中的几个问题!
1:PADS LOGIC中移动元件时是与线一起移动的,可以只移动元件么?
2:下图中我要把整排线上移一格,有办法么?
3: pads 中的默认过孔是哪里设置的,请赐教,即我走线按F4后自动出现的过孔。
如:IN17接第10脚,IN19接第11脚

4:pads 问题出现 cannot start routing form...  current layout resericted...
什么原因,我就移动了下元件.

初学者感觉有些东西使用很不方便,后续有问题会陆续写上。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用PADS这么多年倒真没有这样移动的。:lol
我一般是把线拖出来双击悬空放置后整体移动,或者直接删掉走线,再在摆好位置后用那个复制功能重新快速放置走线。
PADS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俩显示器时左logic,右layout,呵呵,还在继续学习中。。。

楼主:
个人觉得真的挺多框框的,每走2个步骤就开始出现问题,比如我说的4中,我移动了2个元件,再重新布线时就动不了了,我布的是6层板,而且奇怪的是其他层可以,就其中的5/6层不行,解决了4,规则里面可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