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这个推挽电路,一上电就烧掉MOS管

楼主(2012-11-02):
为什么我的这个推挽电路,驱动电路都没有加,只加供电的28V,一加就烧掉MOS管,这是何解?

网友A:
会不会MOS装反了?门极串的100R断开先。。。。
顺便问下,LZ的SPWM如何产生的,,,,也准备搞个玩玩。。。

网友B:
检查电路焊错没

网友C:
不会烧啊 ,是不是三级管和MOS管搞错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太专业 了,请问你是用saber仿真的吗?厉害!我把RC电路去掉后,然后电路正常工作,但是电路不烧了。真是奇怪啊!我问师兄,师兄说会不会是28v电源跟RC电路中的C谐振了,我也搞不懂了。没有RC吸收电路,尖峰很大,但一加上RC电路,MOS管就会烧。烧到我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检查电路,也发现不了啥问题,郁闷。我的那个SPWM波是单片机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这一块是好的,去掉RC电路后,就不烧了。一加上就烧MOS管

网友A:
RC应该分别和变压器绕组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语惊起梦中人!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D(2013-07-22):
引用 网友A:
RC应该分别和变压器绕组并。。。。。。。。。。。。。。。。

你好,我实在想不明白,想问下,为啥RC改成分别和变压器绕组并联后就不会烧管子了?

网友E:
楼主牛人,现在还能用手工画原理图的人不多了

网友F(2015-09-02):
有没有交越失真

网友G:
推挽输出应全波整流

网友H:
用示波器观察加上RC后上电瞬间MOS  DS之间的电压波形

网友I(2016-01-31):
示波器量量Vds。管子关断后电感无续流通道,拉出高压击穿MOS。

网友J:
驱动电路阻抗低,D的振荡通过Cgd耦合到G导致MOS管导通烧掉

网友K(2016-04-05):
上电瞬间VIN和变压器电感、MOS管两端的电容组成LC网络。谐振尖峰将MOS管击穿

网友K:
将并联的电容减小,应该也可以降低谐振尖峰,开机时或许不会击穿MOS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MOS装反了?门极串的100R断开先。。。。
顺便问下,LZ的SPWM如何产生的,,,,也准备搞个玩玩。。。 ...

典型的推挽电路,1525即可产生交替的脉冲。

网友L:
好多时候,喜欢去猜,看着电路图,去所谓的分析。个人感觉,应该更多的用一些仪器,设备,去看波形,边看波形边分析,几次下来,才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