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基础疑问

楼主(2012-11-02):
(无正文)

网友A:
a=0 if(a=1)赋制运算,永远为真,你可以后面打印a的值

网友B:
在日常编码中把a == 1 误写成a = 1的事情经常发生,由于两种写法都对,所以编译器不能报错,为了规避这种问题,有些编程规范要求在判断语句中按如下格式书写:
if(1 == a)这样的话如果你忘了一个等号的话,编译器就会报错了。

网友C:
a=1时if永远执行语句A;
a==1时,其值取0或1。语句A和语句B都有可能执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