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与LPC1788对比,做数据显示LCD,谁有优势?

楼主(2012-11-02):
如题,说说,谢了!@

网友A:
如果做LCD显示,我这颗MCU最合适。
可以直接驱动数字屏,原厂提供现成的库sdk(可以直接调图片,实现叠加。性价比非常高。
还有现成的wifi应用驱动,原厂全部都做好了,直接调用即可。

接口图。

网友A:
如有需求,可以发email :  jackie.luo@ferry-sem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