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小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关于LWIP的TCP

楼主(2012-11-02):
lwIP, TCP, ST, TE, pc
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如何建立TCP连接,发送TCP数据了,但是现在我想,如果PA0由高电平变化到低电平,那么单片机就向电脑不停地发送十六进制1,这段代码怎么加在程序里面呢?下面贴出我原来的代码,这段代码原本是用于TELNET上面,但是我只要有TCP数据就可以了。

#include "ziji.h"

#include "stm3210c_eval_lcd.h"

#include "lwip/tc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GREETING "欢迎进入8001端口\n\r\n\r"

extern const uint8_t STM32F10x_STR[];

#define HELLO "回答:"

#define MAX_NAME_SIZE 32

extern const uint8_t STM32F10x_STR[];

{

  int length;

  char bytes[MAX_NAME_SIZE];

};

static err_t ziji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static err_t ziji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static void ziji_conn_err(void *arg, err_t err);

static err_t ziji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

  struct pbuf *q;

  struct name *name = (struct name *)arg;

  int done;

  char *c;

  int i;

  if (p != NULL)
  {

        tcp_recved(pcb, p->tot_len);

        if(!name)
    {

      pbuf_free(p);

      return ERR_ARG;

    }

    done = 0;

    for(q=p; q != NULL; q = q->next)
    {

      c = q->payload;

      for(i=0; i<q->len && !done; i++)
          {

        done = ((c == '\r') || (c == '\n'));

        if(name->length < MAX_NAME_SIZE)
            {

          name->bytes[name->length++] = c;

        }

      }

    }

    if(done)
    {

      if(name->bytes[name->length-2] != '\r' || name->bytes[name->length-1] != '\n')
          {

        if((name->bytes[name->length-1] == '\r' || name->bytes[name->length-1] == '\n') && (name->length+1 <= MAX_NAME_SIZE))
            {

              name->length += 1;

        }
            else if(name->length+2 <= MAX_NAME_SIZE)
            {

          name->length += 2;

        }
            else
            {

          name->length = MAX_NAME_SIZE;

        }

        name->bytes[name->length-2] = '\r';

        name->bytes[name->length-1] = '\n';

      }

      tcp_write(pcb, HELLO, strlen(HELLO), 1);

      tcp_write(pcb, name->bytes, name->length, TCP_WRITE_FLAG_COPY);

      tcp_write(pcb, "\n\r", strlen("\n\r"), 1);

      name->length = 0;

    }

    pbuf_free(p);

  }

  else if (err == ERR_OK)
  {

    mem_free(name);

    return tcp_close(pcb);

  }

  return ERR_OK;

}

static err_t ziji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u32_t IPaddress;

  u8_t iptxt[50];

  volatile u8_t iptab[4];

  IPaddress = pcb->remote_ip.addr;

  iptab[0] = (u8_t)(IPaddress >> 24);

  iptab[1] = (u8_t)(IPaddress >> 16);

  iptab[2] = (u8_t)(IPaddress >> 8);

  iptab[3] = (u8_t)(IPaddress);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 iptxt);

  tcp_arg(pcb, mem_calloc(sizeof(struct name), 1));

  tcp_err(pcb, ziji_conn_err);

  tcp_recv(pcb, ziji_recv);

  tcp_write(pcb, GREETING, strlen(GREETING), 1);

  return ERR_OK;

}

void ziji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pcb = tcp_new();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8001);

  pcb = tcp_listen(pcb);
  tcp_accept(pcb, ziji_accept);

}

static void ziji_conn_err(void *arg, err_t err)

{

  struct name *name;

  name = (struct name *)arg;

  mem_free(name);

}

请教大家,到底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