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过hcnr200呀 按照datesheet上面调不出来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2):
201用过,照着上面datesheet上面是可以的

网友B:
上图,说说问题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2490340\QQ\WinTemp\RichOle\5]78[MD((EBVCTFF2X~2532.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2490340\QQ\WinTemp\RichOle\5]78[MD((EBVCTFF2X~2532.jpg两电阻都是100欧姆  电压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网友B:
论坛以前有讨论,你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