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2-11-0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培训机构,  靠谱. 但是并不推荐. 还是自己练出来吧.
又有人问开发板的问题了.
不一定要买最好的, 先看你的目标, 和手头的资源和学习资料. 针对学习资料, 找块能玩得起来的就行了.
本人也曾经买了号称很强功能的板子, 最后也没有玩多少, 其实也就是让它带着入门, 弄明白怎么回事了, 也就不需要啥都去琢磨的.

网友B:
先学习,有方向了,认为确实需要实践了,再确实定习哪种开发板
很多培训效果一般,都不注重基础,也和目前开发有些离的远。

楼主(2012-12-29):
引用 网友A:
一般培训机构,  靠谱. 但是并不推荐. 还是自己练出来吧.
又有人问开发板的问题了.
不一定要买最好的, 先看 ...

呵呵,谢谢,我已找到方向:lol

网友C:
       楼主如果单片机的编程能力比较强,可以直接买ARM9的开发板,学习linux应用程序编程。如果单片机的编程能力一般,建议先买基于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开发板,熟悉和练习32位ARM编程。
       开发板的好坏不太好判断,主要看设计者的理论知识和实际设计的经验。
       说句实话,个人的看法是培训机构现在都不怎么靠谱。主要是培训老师基本上都没有丰富的设计经验,所以培训还是类似于大学上课只有空洞的理论讲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比如linux的学习,自学的时间确实比较长,而且自学能力要很强。通过培训可以缩短这个学习周期。说白了,主要还是靠自己。但是可以通过钱缩短学习的时间。

常见的ARM嵌入式学习问答,设计者和学习者最关心的10个问题:
1.          ARM嵌入式是学习硬件好还是学习软件好?
2.          嵌入式软件和硬件,哪一种职位待遇更高?或者说,在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3.        学完51单片机后,想买ARM开发板继续学习,是买ARM7还是ARM9?
4.        到底是学习哪种内核:ARM7、CORTEX-M3、CORTEX-M4、ARM9、CORTEX-A8还是CORTEX-A9?
5.        ARM芯片如何选择型号?
6.        学习ARM主要学习啥?
7.        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还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
8.        一定要学习GUI界面设计吗?
9.        买哪种ARM开发板?
10.        电磁兼容号称黑色艺术,请问如何学习硬件设计中的电磁兼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