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对点485通讯可以不用上下拉电阻吗?

楼主(2012-11-02):
30米外一个485芯片,本地一个485芯片通讯,这样还需要上下拉电阻和120欧匹配电阻吗?

网友A:
上下拉是根据单片机来的,不是485,主要问题在于单片机的TXD,复位时候处在什么状态,想不在485总线上出现杂波,就要保证处于高电平,置于RXD,完全由485总线上的状态决定。

网友B:
楼主可能是讲的总线上那一对在总线高阻时提供的稳定状态的上下拉电阻吧, 应该要
30米也不算短了, 终端电阻非常的建议加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加多大合适呢

网友C:
最好加上~~~

网友D:
485接收的阈值为-0.2V~0.2V,大于0.2V输出高电平,低于-0.2V输出低电平。

如不加偏置电阻,当总线浮空或断线时,接收器输出逻辑不确定,当出现低电平时,会误认为新报文或新帧开始。

所以要加偏置电阻,使总线浮空或断线时确保输出电平为高。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