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s1003输出振荡

楼主(2012-11-02):
请教:如下图所示,vs1003构成的音乐播放电路。音乐播放过程中它会不期然的停止正常工作,导致输出喇叭嘟嘟嘟的响,复位vs1003或重新给整块板上电噪声消失。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
1)喇叭上波形基本是50Hz;这时(没有数据输入到1003)vs1003的SI,SCLK引脚全为高电平。
出现问题的板DREQ=L;SI=0,SCLK=H;XDCS=L;XCS=H;
正常工作的板DREQ=脉冲;SI,SCLK=脉冲;XDCS=L;XCS=H;
MCU复位时这些引脚电平都为L.

2)如果我把功放输入端短路,输出嘟嘟的噪声就没了(应该不是功放影响);
3)如果我把mcu复位,这时候,喇叭嘟嘟噪声暂时也会没有,但是当mcu工作起来后喇叭又出现噪声了;我单独把SCLK或XCS短路到地,喇叭还响;(貌似是由mcu和vs1003一起引起的故障。)
4)如果我把vs1003的xreset引脚拉低一下,然后喇叭就没有噪声输出了。(貌似是vs1003的问题。)
而mcu和vs1003的连接除了电源,就是图中几个控制信号,vs1003没用的引脚像MICP等都悬空了。

5)即使功放不接喇叭,电路也会出错的,插上喇叭后它会嘟嘟响;应该不是喇叭引起的。
6)有15块板,同时工作时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有几块板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哪里有不合适的地方。这些板是由同一插座的3个开关电源供电的,出现问题的板是随机的;3个电源外面没有再用导线共地(这个共地刚想起来,我一会试下)。

图1 电路示意图

图2 vs1003音频输出引脚波形,上面是正常音频波形,下面时出错时波形

图3 喇叭上噪声50Hz,不同板幅度还不一样

楼主:
试了一下,那几个开关电源共地也不行的。

楼主:
谢谢。没有sd卡,是单片机接收网络数据,然后转发到vs1003上;出现错误时复位vs1003就好了。有的GPIO是悬空了。

网友A:
这个方案,是从wifi无线的方式接收网络数据,板子也支持有线方式(你看上面的有线网络接口没焊)。
自带DAC,运放,不知道您那边是否感兴趣,如果感兴趣,可以论坛短消息联系。
我们卖ic,不卖方案,方案免费给。

楼主:
5# Auir 谢谢!若有需求跟您联系。

楼主:
在这里做个工作记录:
这些个板,今天14块连接起来测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有8个板出现嘟嘟响的毛病了;如果数量12块,出现嘟嘟响的概率几乎是100%,如果是6个一起工作,出现嘟嘟响的概率很小,如果是3个板一起运行,暂时还没发现出现嘟嘟响的情况;暂时表明这个嘟嘟响跟一起工作的电路板个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