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过PIC16F1824 吗?

楼主(2012-11-02):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A:
多什么 ??
  一般般

网友B:
一般般,看过18的内核,被看晕了,现在正在往CortexM3逃亡,不知道会不会被斑竹追杀,哈哈。

网友C:
PIC16的能高到哪里去。。。

网友D:
:lol 话说16F1XXX定位真是绝了。
比老16FXXX刚好强那么一点,比18F略逊.
我在想,若不是微芯之前推过17C系列,
那么这个片子非得是17FXXX不行,呵呵.

仔细比较16F1XXX增强型和16FXXX以及18F 你就不得不佩服微芯.
1. 和16FXXX比增加几条指令,略微增强Flash读取的方式,但是和18F的表读写功能还是没法比.
2. 为了多整一点RAM上去(16FXXX 只有4个Bank,最多只能有368B),引入了BSR,但它还是将每个Bank分段放置FSR和GPR(虽然说有线性寻址的方法),但是不像18F那样集中放置FSR,给人感觉是故意拿来恶心人的.
3. 其他更惟妙惟肖的就不细说了.
     硬堆栈:微芯老板说:16FXXX为8级,18FXXX为31级,16F1XXX就整个16级吧:lol,
     硬FSR指针:微芯老板说:16FXXX为1个,18FXXX为3个(外带自动增减指针),16F1XXX就整2个(自动增减就算了吧), :lol,
     运行速度:微芯老板说:这个要比16FXXX快,但绝对不能有18F快,那就定32M吧:lol,

呵呵,不过增加了中断必保护的影子寄存器,不再折腾保护现场和恢复现场,
另外新片子价格也比较合理.还算微芯比较厚道,:lol

网友:
其实就是让你有很多选择,产品细分化,出发点是好的,至于有没有让客户满意,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