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設計光學點?

楼主(2012-11-02):
用PROTELL99SE,如何在PCB中設計光學點?設計光學點有什麼要求?

网友A:
一个完整的MARK点包括:MARK点(也叫标记点或特征点)和空旷区。   ●MARK点形状:Mark点的优选形状为直径为1mm(±0.2mm)的实心圆,材料为裸铜(可以由清澈的防氧化涂层保护)、镀锡或镀镍,需注意平整度,边缘光滑、齐整,颜色与周围的背景色有明显区别。为了保证印刷设备和贴片设备的识别效果,MARK点空旷区应无其它走线、丝印、焊盘或Wait-Cut等。   ●空旷区圆半径r≥2R(R为MARK点半径),当r =3R时,设备识别效果更好。   ●Mark位置:PCB板每个表贴面至少有一对MARK点位于PCB板的对角线方向上,相对距离尽可能远,且关于中心不对称(以防呆)。Mark点边缘与PCB板边距离至少3.5mm(圆心距板边至少4mm)。   即:以两MARK点为对角线顶点的矩形,所包含的元件越多越好。   ●MARK点若做在覆铜箔上,与铜箔要进行隔离。   ●MARK点与其它同类型的金属圆点(如测试点等),距离不低于5mm。

楼主:
谢谢2楼朋友的详细回答!!!

网友B:
我是做PCB的,我教你。其实说简单也是有些学问和讲究的。13692105104,魏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