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刷胶钢网,在pcb文件上要不要做什么特殊处理?

楼主(2012-11-02):
刷锡膏钢网需要在solid层有开孔,那刷胶钢网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A:
只要提供pcb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PCB文件里有PASTE层,不过有些PAD不上锡的话,得编辑一下取消掉。
设计PCB总得看看软件说明或者书籍,否则只能吃一点亏长一点经验了。
PCB输出GERBER文件,自己看看是否对的。

网友C:
好像做钢网的自己会处理,我做过红胶网,就把PCB文件给他就行了。

网友D:
我都是直接给一块PCB.

网友B:
都是不专业的回答,并非所有焊盘都需要上锡的。
也并非所有焊盘开窗的和实际PAD一样大小,比较大、比较小、特殊的焊盘需要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