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推荐5V的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2012-11-02):
为了保护芯片不被烧坏,电压高于5.5V时,将电源与负载自动断开。再次接入时如不高于5.5V则接通,如高于5V5则任然断开。请提供一些设计方案,跟原理图。

网友A:
采用运放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可以使用比较器,运放,431等等

网友D:
比较器加PMOS管 电路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