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各位指点。

楼主(2012-11-02):
电路是个逆变电路,自激信号6V左右。输出频率2.65M  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MOS管的门限电压高时(3.6V)在关断时不能很迅速的关断(正常开通时无异常,但是用示波器探头测D S间的波形管子便不能正常开关。),而换上门限电压低的(3.1V)能很好的关断。现在的解决方案是把栅极的电阻改小问题便解决了(当然增大自激信号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小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门限电压高为什么开启的时候能表现出“正常” 关断时却不能立刻关断。其次用示波器探头测“正常”工作的MOS管D S间的电压时为什么管子不能正常开关(表现为占空比变了)

关断时G S间的电压波形

关断时G S间的电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工作原因很久没上来看看,嗯,你说的这个我也有考虑。但是真正让我不明白的是用示波器不能测D S间的波形(有两个MOS管,上管不能测,下管可以。当探头放到上管DS上时,负载便不能正常工作。)这也和MOS管的极间电容有关么?还请您多多讲解。

楼主:
由于工作原因很久没上来看看,嗯,你说的这个我也有考虑。但是真正让我不明白的是用示波器不能测D S间的波形(有两个MOS管,上管不能测,下管可以。当探头放到上管DS上时,负载便不能正常工作。)这也和MOS管的极间电容有关么?还请您多多讲解。

网友B:
示波器很不错, 买我那个能买15台了

楼主:
6# PowerAnts j额,蒋工您说笑了。

网友C(2013-05-24):
示波器有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