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很多都被占用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2):
我的电脑里很多COM口都被占用了,可是我根本没有连接其他硬件啊,只连了单片机、鼠标、键盘,USB--HUB,以前也没有这个情况,最重要的是用不占用的com2 口居然下载不了程序了~~ 软件会不会占用呢?(前几天我在虚拟机下安装了Ubuntu,跟这个有关系吗?):Q

===

网友A:
你要用哪个口就设置哪个口好了,这个占用那么多我的机子上又出现,无所谓。

网友B:
虚拟机那的串口可以删除掉的。不过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的串口,竟然説是占用了,这个就很蹊跷,难不成是这个软件有问题?

网友B:
我明白了,估计是这个软件挨个打开遍列表框的窗口,打不开的就说占用。这种说法太唐突,别理他就行了,或者换个软件。

楼主:
在莫坛得到的方法,试了试把被占用的口都释放了。
USB虚拟串口被占用,软件可用串口有限COM1-COM4,如何释放和删除被占用的串口

A:可以通过删除注册表中的一个数值项来清除这些配置: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然后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这时我们可以找到该数值项:ComDB,它的值代表目前使用中的串口端号。比如1d,它的二进制:0001 1101,则从右往左数代表第1,3,4,5端口被占用。这样我们只需要把ComDB这个数据项删除,关闭注册表(不用重启电脑)即可。

还有一个方法没试,也是别人找的:
网上找到的,我没试过.
http://www.fettesps.com/how-to-remove-com-ports-which-are-in-use/

C:\Windows\System32\Command

    Enter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into Command Prompt
    Open Device Manager
    Click View -> Show Hidden Devices

Now when you expand the section on COM ports, the non present COM ports will be in grey. You can now easily remove any unwanted devices that are tying up COM ports by Right Clicking then selecting Uninstall. After you are done, should you wish to hide these devices again you can do so by entering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0 in Command Prompt.

网友C:
重启一下,看还有没有。

网友D:
在设备管理器里,把上面那个端口全都删了,然后再扫描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上面那些。你这么多COM应该是USB转串口插出来的。

网友E:
有的蓝牙设备会占用12个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