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 1A

楼主(2012-11-02):
最近找一个基本不需要外围的DC/DC,12转5V, 1A电流

网友A:
7805 加上散热片 呵呵

网友:
开关稳压

网友B:
1A电流,7V压差,用线性的电源就有7W的热耗落在器件上,散热也搞不定的,只能用DC-DC降压,电感电阻电容省不掉的。

网友:
这个很好弄得啦,淘宝上好多芯片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
淘宝上有现成模块的,10元以下搞定

网友D:
有三端的开关降压模块,用法和7805一样,但内部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