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2-11-02):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实际分辨率是不是指的精度或准确度,就好比多次测量同一信号之后,你发现前12位数字是完全相同的,后4位数字是不相同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ADC分辨率如果去除ZERO ERRO和FULL ERRO误差那么就关注INL和DNL了。INL,DNL有差的,对16BIT ADC貌似我见过有5LSB的,但一般不至于差到12BIT分辨率了。
  单纯关注分辨率,楼主可多关心INL/DNL了。

网友C:
我觉得看No missing code bit  才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