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怎么学啊?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1-02):
最近因急需用DSP,所以在很努力的学。但没人带,感觉好吃力。。。求帮助。

网友A:
CCS不比单片机的KEIL,就是很费时间。CCS3.X的版本(老版本)界面混乱,加上山寨的仿真器很不稳定,造成DSP进阶之路困难重重,麻烦不断。

TI的DSP资料也是够头大的,不踏踏实实地一遍一遍看,真就很难入道。如果你要上RTOS,那就要更长时间,至少半年打底,急不得了。

楼主:
谢谢啊!我现在手头上有老师给的2812和一些资料、程序,该怎么学?

网友B:
买本书看看吧,有教的。
如果手上有例子的话就好多了,格式都一样了,把内容改改就好了,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C: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就得把它当成一个单片机来使用,超级的单片机。熟练它的指令系统、模块电路等。等差不多了,就要开始搞算法了。
DSP的擅长之处就是算法。这个数学 得好,算法就是数学。

网友D:
如果有CCS软件与仿真器学起来也快,偏重硬件就要看数据手册弄清存贮器结构有了例程应该不难和单片机一样。

网友E:
先当单片机用,熟悉各种外设
然后研究TI的各种运算库
最后自己研究算法

楼主:
谢谢你啊!我在学校就修了数学双学位,这学期学《数值分析》,我感觉还蛮有用的。

楼主:
手头上有一本《TMS320F281xDSP原理及应用实例》,在慢慢看呢。这个是不是得要微机原理的基础啊?

楼主:
5# shell.albert 谢谢你啊!我在学校就修了数学双学位,这学期学《数值分析》,我感觉还蛮有用的。

楼主:
谢谢啊!我现在手头上有老师给的2812和一些资料、程序,该怎么学?
2# dqyub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