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PCB

楼主(2012-11-03):
自学的protel 然后画了一个 51单片机最小系统+5V稳压电路+LED灯,由于打孔有几个打得不是很正,所以元件不是很整齐。主要是没有小台钻啊。请大神指点一下不足的地方。谢谢

原文地址http://www.ndiy.cn/thread-11390-1-1.html

网友A:
多练习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B:
说说制作过程吧,怎么做的,说说方法,也让大家看看!

网友C:
不错1自己动手好啊!

网友D:
做得很好啊.动手 能力 不错.

网友E:
蛮给力的,学习了

网友F(2012-12-04):
多做几块就好了

网友G:
LZ,说说是用什么机器或者流程制作出来吧?大家都学习学习,我们一直头疼这个板子PCB画好了,但是,不知怎么做出来呀?你这个板子,应该是用什么机器雕刻出来的吧?也推荐下,我们也买一台,用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说说制作过程吧,怎么做的,说说方法,也让大家看看!

先画好图,不一定是画PCB的 windows的画图软件也行,然后打在热转印纸上,注意镜像打印,否则制版时会反的,将打印好的热转印纸放在铜板上加热使线路印在铜板上,同时把不完整的地方用黑笔描上,放在腐蚀液里就好了,然后用砂纸擦干净钻孔就可以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Z,说说是用什么机器或者流程制作出来吧?大家都学习学习,我们一直头疼这个板子PCB画好了,但是,不知怎 ...

应该就是热转印出来的,嘿嘿 借楼主的地方也发发自己以前做的。

网友I:
大学时光都浪费了,羡慕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