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信号无线wifi转发器

楼主(2012-11-03):
我想做一个模数信号无线wifi转发器,转发器可以将输入口的模拟或者数字信号(RS485)转换为wifi的TCP/IP协议数据信息。提供主动发送,和被动访问两种模式。
         wifi部分实现无线网络的接入,远程设定IP,指定工作方式等功能。

        另外希望转发器支持用电池工作或外接稳压电源,具有低功耗特征。

        请问考虑到低成本、低功耗的情况下,电源IC、wifi通信IC、控制IC都应该选择哪些型号比较合适?如果wifi成本过高,那么用无线通信方式,汇聚信号的话,用什么芯片比较合适?通信范围最好在100m~1K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帮你理一下!分两不走
先把你的信号口转成RJ-45口
目前RJ-45转WiFi就是无线AP

二者结合起来应该就是你要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的再详细些吗?
RJ-45不就是以太网信号了。
我知道肯定需要先将模拟信号或者数字信号,转换成统一规格的某种信号协议,然后再走无线wifi发送。
但是这其中需要实现的话,要成本低,又要实现功能灵活。芯片如何选用呢?

网友B:
再帮楼主整理一下.
其实, 着中间最关键的是 WIFI 部分.
应该先去解决 WIFI 的模块选择及其通信协议. 再选型什么 mcu.
至于 485 和 ADC, 能满足 WIFI 处理的 MCU 应该都提供这些功能了.
现在市场上 WIFI 的模块已经很多了, 但是价格还都不低. 很好找. 我就不做广告式的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