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模拟高手的请进!关于电磁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干扰源是线圈开断产生的电磁干扰,以及在产品电源线上的耦合,造成的结果就是产品不断复位。判断产品MCU 单片机并未复位 ,而是启动信号的干扰。示波器观察正常波形下叠加大量尖脉冲高压,由此造成IO 引脚的检测异常。

请问怎样能虑去次尖脉冲波形,使用RC滤波回路可否,怎样确定参数。

今天在家,有时间把波形补上,

网友A:
楼主标题有点踢馆啊,先给个参考答案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