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个6位的DA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大家好,我想用运放和倒T电阻网络,自己做个6位的DAC,有几个问题请教:
1、单刀双掷电子开关有哪些选择?
2、输出电压U0和参考电压Uref是负倍数关系,如果想得到正电压输出,必须要参考电压为负,弄个负的参考电压很麻烦。可否改个电路让输出电压U0和参考电压Uref是正倍数关系?比如运放接成正相放大?
3、如果输出电压U0为负,它的下一级设备(来检测这个电压的设备)把这个U0的极性反接,是不是就变成正的输入了?这样会不会导致前后设备的信号地交叉了?
4、后面的运放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A:
http://hi.baidu.com/ovcom/item/03c48cd2e5afda4ffb5768d0
可以用R-2R电阻电压式网络+同相放大器。

楼主:
多谢。
http://hi.baidu.com/ovcom/item/03c48cd2e5afda4ffb5768d0 中的
(4)R-2R电阻电压式
中的单刀双掷开关可以用哪些型号呢?一个IC包含5个及以上最好。请推荐下。

网友A:
那个R-2R电阻电压式好像直接用IO连接就行了。可以把开关省掉,你再看看。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电路,老外搭的。
http://www.avr-asm-tutorial.net/avr_en/AVR_DAC.html
http://www.ikalogic.com/8-bit-digital-to-analog-converter-dac/
用的就是R-2R电阻电压式。

如果要模拟开关,我也不太熟,之前就只用过CD4052。
你可以问问yanwen217。他在下面的帖子里提过模拟芯片。应该对这块有了解。
https://bbs.21ic.com/icview-387268-1-1.html

网友A:
好像有R2R的专门的芯片,你可以google,baidu一下。

网友B:
直接MCU的IO+ R-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