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磁翻板交流应用电路中三相电路的理论方案及实践分析

楼主(2012-11-03):
三相电路是电力系统主要的供电方式。初学者在上过三相电路理论课之后做实验仍然存在不少盲从现象。如实验"三相交流电路电流、电压的测量"。要求学生先连好电路,再根据三相电路理论知,测量各相、线的电压电流。在这里,问题就出来了,学生对测量结果的验证,理论的归纳总结,成绩一般和较差的学生就不清楚了。原因两点:(1)理论知识掌握不牢靠,不能灵活运用;(2)实验中含有保险丝、多个开关等,使学生忙于连接测量,短时间内难于理论验证实验,归纳时也多次反映搞不清楚负载、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
教学与实验相结合
为解决以上问题,理论课举例子时,刻意加进三相电路在生活用电中的应用,一则贴近生活便于理解归纳,二则体现了三相教学的目的在于应用于磁翻板液位计的生产生活,三则便于学生预习准备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实验效果。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归纳总结的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师生互动的来研究三相电路的生活用电常识。
首先提问:一、二、三楼的楼道照明系统连有多个灯泡,采用三相四线制,如何接小灯泡?很多同学立即就回答正确,应该每层多个灯泡并联,每层占一相,即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以保证工作电压220V。以上面讨论为基础,引出下面例子。
例:负载和电源均为星形联结的三相电路如图2。设电源线电压为 。负载为电灯组,其中一楼为A相负载,二楼为B相负载,三楼为C相负载。
问题1:若三层楼的电灯电阻相同时,讨论线电流及中性线电流;
问题2:若三层楼的电灯电阻不同,比如一楼电阻最小,二楼其次,三楼电阻最大
(1)中性线未断时讨论各线电流、中性线电流及中性线断开时讨论负载的相电压及相电流(2)A相短路:中性线未断及断开时,求各相负载电压。(3)A相断路:中性线未断及断开时,求各相负载电压。
分析问题1,若三层楼道的打开灯泡数目相同,研究各楼层灯泡的工作情况及零线电流。学生回答说是对称负载星形连接,线电压380V,则相电压220V,由于中性线的存在,各负载的电压均为220V,各相电流大小相同依次滞后 ,故中性线电流为零,则火线是否断开不影响各负载正常工作。
分析问题2(1),若不同楼道里打开的灯泡数目不同,分析零线的作用,如何接接保险丝?分析家庭用电使用大功率用电器会造成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开关跳闸的原因。学生讨论后认为,有火线时保证了各负载的工作电压均为220V,各楼层灯泡正常工作,相电流和电阻成反比,使各相电流不再对称,中性线上有电流流过。
下面分析三相负载不对称且中性线断开。
若要得出各楼层的工作电压电流,必须算出N'N的电压,必须通过计算才能分析清楚。故设UA =220∠0oV ,一、二、三楼的电阻分别设为5Ω、10Ω、20Ω,则结点电压:
从而各负载相电压和相电流:
根据以上计算,由学生讨论,可得出小结:
a)不对称三相负载星形联结且无中性线时, 各相电压和阻值成正比,造成电阻大的电压过大被烧坏,电阻小的达不到工作电压而亮度较弱。
b)照明负载三相不对称,必须采用三相四线制,且中性线上不允许接刀闸和熔断器。一旦由于某种原因零线断开,就会出现小结a的情况,故必须保证零线的连接。而且保险丝要串连在各火线上,以保证只熔断本相而不影响其它相的工作。
c)若用电器功率大,在工作电压相同情况下,阻值和功率成反比,相电流和电阻成反比,那么功率越大则相电流越大,造成该火线的总电流过大而使该火线上的闸刀跳闸。
分析问题2(2),若某层被短路,分析有无零线时各楼层灯泡工作情况,学生讨论如下:
(2)A相短路
a)中性线未断如图2:A相短路电流很大,将A相熔断丝熔断,B相和C相未受影响,其相电压仍为220V,正常工作。
b)中性线断开如图3:负载中性点N'和A点电位相同,A相电压为0,B、C相电压等于线电压为380V,超过额定电压220V,会被烧坏。
(3)A相断路
a)中性线未断如图2,B、C相灯仍承受220V电压,正常工作。
b)中性线断开如图3,B、C相负载串联在B、C火线间,相电流相同,相电压和阻值成正比,使各相不能正常工作。
在三相电路教学中,使用上面的例子作为理论及教学和实验的衔接,鼓励初学者去看看实际用电箱器件及连线。不仅加深了三相电路的理论知识,而且学会了家庭用电常识,初步掌握安全用电的知识。并且该例子接近实验,便于边思考边完成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