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种共阴数码管的驱动芯片

楼主(2012-11-03):
哪位朋友给推荐几种共阴数码管的驱动芯片啊?

网友A:
我的 0.36 的数码管就是 HC595 直接驱动的
如果亮度不够, 驱动不足, 加三极管或者 MC1413 等驱动芯片

网友B:
74HC164也可以。

网友C:
还用595驱动干嘛,595要接限流电阻和三极管,单片机负担大,PCB面积大,成本也低不了多少,用TM1616,4位共阴,TM1638,8位共阴/10位共阳,价格很便宜,420KHZ扫描频率,8级PWM亮度,实际测试比单片机直接扫描的亮度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74HC164好像是驱动共阳数码管吧?

网友D(2014-09-01):
引用 网友C:
还用595驱动干嘛,595要接限流电阻和三极管,单片机负担大,PCB面积大,成本也低不了多少,用TM1616,4位共 ...

420KHZ扫描频率         是指位码切换频率啊

网友E:
TA6839,1638及1616都可以考虑,段位呢?

网友F:
CD4094最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