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这个lm358放大器怎么看这个参数图

楼主(2012-11-03):
    用D/A转换器(DAC)直接输出电压信号,由于其愉出阻抗较高,容易造成负载效应,所以在其输出端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可得到较好的输出结果。在运算放大器工作时,若将拍人端接地,则输出电压应该为零,但由于输人失调电压的存在,使得输出不为零。可以使用调零电路将输出调为零。
    LM358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双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肠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
磁翻板液位计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D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LM358引脚如图12-4所示,它的典型性能参数如下:
    1)内部颇率补偿。
    2)直流电压增益高(约100dB)0
    3)单位增益频带宽(约1MHz) o
    4)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时为3一30V;双电源时为1.5v-15v
    5)低功耗电流,适合于电池供电。
    6)低输人偏置电流。
    7)低输人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8)共模输人电压范围宽,包括接地。
    9)差模输人电压范围宽,等于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A:
Google你不认识的每个名词,记在本子上。

网友B:
进入这个群251772671去交流吧,哪个参数不理解或设计上有疑问都可以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