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一款电子开关,导通电压3.3v,500mA,谢谢

楼主(2012-11-03):
(无正文)

网友A:
500mA电流的话上MOS管吧,一般的模拟开关,能承受的电流不大,比如SGM3005可以在300mA,峰值电流可以到500mA。

网友B:
是指hot swap芯片吗?还是load switch负载开关?
可参考TI的500mA 限流电源开关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34904

网友C:
电子开关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了, 可以考虑用个低压型 MOSFET 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