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中导出PDF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各位大侠,谁能帮我解决下logic中导PDF遇到的问题:
1.原理图上的汉字不是用系统默认的PADS font,而是宋体或者楷体等,为什么导PDF的时候就不能选择文字字体那个框呢?灰色的....致使导出来的PDF上汉字乱码或者重叠
2.sheet size 设置后,如果原理图中有部分sheet外框比size小,有一个却大很多,这样导出来的PDF总是将sheet size 外的直接抹掉了,换个大size的则那些比这个size小的导出来就不满屏。
图片如下

网友A:
第一说明你图纸板框没有做好,第二你可以设计的时候就改变字体 SETUP - FONTS

楼主(2012-12-10):
引用 网友A:
第一说明你图纸板框没有做好,第二你可以设计的时候就改变字体 SETUP - FONTS ...

我当然知道是图纸板框跟sheet的size不一致,但是在这种已经不一致的情况下要如何导出来一致呢?
改变字体只能是pads 默认的那字体,其他字体导出来就不对了

网友B:
软件兼容中文存在问题 ,只能恢复使用默认字体。

网友C:
有的中文支持不太好,  转PDF 有两种方式,1,是采用PADS LOGIC 的直接转换。 2,是采用虚拟打印机形式。 一般采用虚拟打印机形式是没这个问题的。但是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文档没办法追踪网络。

楼主(2013-03-23):
引用 网友C:
有的中文支持不太好,  转PDF 有两种方式,1,是采用PADS LOGIC 的直接转换。 2,是采用虚拟打印机形式。  ...

可是虚拟打印机只能一页页打印啊,如果原理图有好几十页那不是很麻烦了?如果将所有的页面放在某一个页面的分支下是不是可以全部打印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