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如何理解?

楼主(2012-11-03):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51优先级,就是说当两个中断产生后还没有处理的,先去执行优先级高的那个。但不能抢断的,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B:
通过设置IP寄存器可以设置各个中断的优先级
IP=0x10;串口中断最高优先级

网友C:
注意两点即可:
1:同级不能抢先(但有自然优先级,仅在同时申请中断时有效)
2:高优先级可以抢先(中断)低优先级。

楼主:
哦。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