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电路求助

楼主(2012-11-03):
这个电路中本来是半波整流输入的,但是被我改为全波整流输入,行不行啊?不行的话要怎么改呢?求大神指点一下菜鸟啊

网友A(2014-08-14):
可以,半坡整流与全波整楼没有什么区别呀,最后都是直流,只是效率不同而已,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我很疑惑你电路中的高频变压器的匝数是如何确定的,自己有没有做过实验呀!!效果怎么样呀!!!!!自己不知道变压器如何选择,

网友B:
只是效率不同而已,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恩,可以用

网友D:
功率小,半波整流就够了,改全桥整流应该不会有啥问题吧。小吉利拉两妹子跑得动换大奔跑不动了,这个不科学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