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内存地址分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03):
有的是地址空间,没必要接着,万一以后要增加各个控制器的功能,不是很麻烦,兼容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只有兼容性的问题吗?

楼主:
这是BANK控制器的地址

楼主:
为什么BANK之间相差是4呢

网友A:
它把所有BANK规为一类了,如果再增加BANK,就往后排吧。

楼主:
谢谢啊南,但我还是不明白上述的问题啊,为什么寄存器的地址不是连续的?:)

网友A:
你想如果你都一起了,比如要在USB中增加一个功能,那怎么办呀,又要重新定义,如果有足够的空间,那么只需在USB的系列寄存器后增加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为什么非要让地址连续咧?

说说原因呗

网友C:
。。。。。。。。。。。。。11楼很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