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对于嵌入式,有几点疑问,一直很迷惑

楼主(2012-11-03):
嵌入式 一般是指软件吗,软件的话是操纵Linux  还是 操纵ARM 呢  对于ARM的裸机开发  是不是得看一下呢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搞纯软件的话,在ARM上跑linux系统的时候, 只操作linux系统吗,还是得了解ARM的硬件资源   谢谢了

网友A:
嵌入式其实是相对于PC机而言的,如常用的手机、平板电脑,小家电产品等。而对于我们工程师或学生来讲,主要指嵌入式技术,就是利用这些技术来开发嵌入式产品的,包括硬件和软件。嵌入式软件技术通常指裸机程序、Linux\WinCE等操作系统软件等。嵌入式硬件通常指ARM、MIPS,等处理器和各种单片机等,还有模电、数电、PCB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电子的,对于C语言  只看过谭浩强的那本书。    如果要进入嵌入式行业的话,应该选择哪个方面啊。

网友A:
如果基础不错就直接学ARM方面吧,如果基础一般就先从51单片机开始学,多动手打基础。

网友B:
又是一个被“老师”骗了的孩子啊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 622&ptid=387668

你要的东西在这里了。

网友C:
LZ要知道什么是操作系统,嵌入式与linux有什么区别?别搞混了,可以这么打个比方,嵌入式好比是一家企业,而作为一个企业要有管理层,晓得企业,譬如小卖部就不需要什么管理层,一个人就够了,进货卖货,这个时候也就是很简单的操作系统就可以管理嵌入式这个设备,而对于大的企业,就要有很完备的管理层,这时候就要在嵌入式上边应用windows,linux之类的操作系统,哈哈,这个例子也就是个人见解,欢迎拍砖啊!!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853-1-1.html
看了幸福一生,不看后悔一生,哈哈,讲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