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按下复位键才开始执行程序呢?

楼主(2012-11-03):
为什么我的程序每次下载后非要按下复位键才开始执行程序呢???

网友A:
上电程序不跑必须手动复位啊!我觉得是程序问题,因为我跑别的程序不会这样

网友B:
:lol 烧完程序后自动运行 那是因为 软件里设置了 烧写完成后复位,如果没设置 这个,当然要想你那样手工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