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使用ADC141S626, 有一些疑问

楼主(2012-11-03):
使用ADC141S626, 有一些疑问:

手册中有一个指标:
0.9 MHz

fSCLK
4.5 MHz
这是什么意思
?????
时钟频率不能小于0.9MHZ
?????
        小了是什么后果???
误差增大吗
???????????

         请哪位高手给予解答. 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楼主:
怎么是这个格式呀?  糟糕.

网友A:
关于 SCK  的频率, 手册上有这么一段话.
3.2 SCLK Input
The SCLK (serial clock) is used as the conversion clock to shift out the conversion result. SCLK is TTL and CMOS compatible. Internal settling time requirements limit the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while internal capacitor leakage limits the minimum clock frequency. The ADC141S626 offers guaranteed performance with the clock rates indicated in the electrical table.
The ADC141S626 enters acquisition mode on the 16th falling edge of SCLK during a conversion frame. Assuming that the LSB is clocked into a controller on the 16th rising edge of SCLK, there is a minimum acquisition time period that must be met before a new conversion frame can begin. Other than the 16th rising edge of SCLK that was used to latch the LSB into a controller,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for the SCLK to transition during acquisition mode. Therefore, it is acceptable to idle SCLK after the LSB has been latched into the controller.
总的说来,  是由器件内部的一些参数导致的限制. 为了它工作得可靠, 还是遵守它的规定吧.

楼主:
首先, 感谢你的回答 !!

     但是,我还是希望得到点实际经验,时钟降低,到底是什么现象?????
          如果,时钟的高低脉冲时间不对称,又会是什么现象 ???  欢迎讨论.

网友A:
楼主比较较真哪, 我只是从手册上看:
    Internal settling time requirements limit the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while internal capacitor leakage limits the minimum clock frequency.
频率过低, 可能输出不稳定.
如果,时钟的高低脉冲时间不对称, 我认为允许的频率范围可能会更窄
实际经验我没有, 也没有这个条件去试验.
楼主可以自己做个测试, 事实上, 这类数据一般都比较保守的. 可能要偏出很多才会真的出现异常.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我现在正在使用这个器件, 我争取尽快摸清情况, 和你沟通.
  其实, 我们的水平就是在讨论中前进,  开放性的讨论是有益的,
               祝你愉快.

网友B:
难得斑竹能够下载和认真查阅手册, 帮楼主寻找问题的原因.
斑竹的热情让人感动.
我觉得对于象这样热情的网友们, 我们应该给高分, 以表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