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要做一个泄漏电流测试仪,过来取经来了

楼主(2012-11-03):
研制一个泄漏电流测试仪,要求能测量一般家电产品的外壳泄漏电流,范围为1uA~20mA,分辨率为1uA,精度为3%。-----这是要求,现在没什么思绪,故来此宝地发帖请教各位大虾~~~好像听说国标里面有些简单介绍,但不知道如何获取最新最权威的版本!求指导

网友A:
1uA?那还能合闸么?开玩笑!

网友B:
先找若干相关国标看看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

网友A:
4楼:
你是要测量一般家电产品的外壳泄漏电流,220V火线(带绝缘外皮)对外壳的分布电容若有15pF,该分布电容中的电流就有1uA。换句话说,这根(带绝缘外皮)导线不允许靠近外壳,靠近了就超过1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受教了!毕设一般都是理论上可以,老师就不怎刁难了!好像前辈对这方面很熟悉,可否指点一二?我之前按所谓的国标上弄了个人体模拟电阻,然后就采样回来~~~~后来不知道怎就烧了M3芯片,还有就是那个隔离变压器是必须加到电路中?

网友A:
原来是老师要求如此,那就不奇怪了。
测量一般家电产品的外壳泄漏电流,就是用一块工频交流电流表。标准规定泄漏电流超过0.5mA为不合格,对电流表精度要求也不高。
至于你们老师如何要求,那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C:
220V火线(带绝缘外皮)对外壳的分布电容若有15pF,该分布电容中的电流就有1uA  ,这个如何算出来的呢?

网友D:
楼上,通过容抗计算。

网友D:
泄漏电流测试仪的测量范围应大于泄漏电流标准,因此制定的泄漏电流测试仪的测量范围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