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multisim中怎么添加AD633

楼主(2012-11-03):
我是新手,老师让我仿真洛伦兹电路,需要模拟乘法器,AD633,可是multisim10.0中根本没有,我很焦急,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先去www.analog.com找到AD633
然后下载相应文件添加到multisim
给你个详细过程吧

11里面好像有AD633吧

LZ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给的压缩包,没看懂,不太清楚,怎么是一堆程序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给的压缩包,没看懂,不太清楚,怎么是一堆程序啊。
引用 网友B:
仿真模型就是写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不懂,那这个我该怎么办,能具体教我一下吗,我扣扣947029892.谢谢大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不懂,那这个我该怎么办,能具体教我一下吗,我扣扣947029892.谢谢大哥,
引用 网友B:
先下载个AD633的仿真模型  然后tools---database---database manager---compoennts ---import  添加以下

11里面有AD633   我给你回复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感觉还是有问题,示波器就是几条直线,不是混沌波形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这个方法,不过在按 import 後,发现它要载入的档名是 *.prz,可是我从 ADI 官网找到的元件模型是 *.cir,不知道怎麽办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吗,我没弄,我感觉不会弄,我装了multisim11,感觉我的电路还那样,不知道咋办呢,唉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吗,我没弄,我感觉不会弄,我装了multisim11,感觉我的电路还那样,不知道咋办呢,唉
引用 网友B:
还没找到AD633?还是仿真有问题?

网友C(2013-01-18):
12.0 版的有内建 AD633 零件,版主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