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什么好玩的项目么,求

楼主(2012-11-03):
想玩一下单片机了,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求一个好玩的项目,stm32玩的,出于快毕业了,没有项目没什么好说的,不做东西的话懂一些理论感觉没什么用,而且企业都是问你项目的,求项目

网友A:
多参与开源项目。

网友B:
2# aozima开源项目哪里有呢

网友C:
http://www.coocox.org/ 这里有开源的项目.
让学生新手去参与开源项目, 可能不太合适.
网上多看看, 多想想看, 看看 DIY 等方面的介绍, 自己找感兴趣的东西去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高要求了吧,学生的都还没有入门,ucos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参加2L的项目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F:
高校应该与公司结合,让学生去电子公司实习。这样的题目,公司应该有一大把,只是论坛上大家不想说、不方便説而已。

我举个例子: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15-1012252678.htm
这个可以有低端(不带液晶,数码管显示,键盘操作)、高端(液晶触摸屏操作,带数据记录)两种
基本要求:
1,工作温度:低温要求零下20度(或零下30度),如用液晶屏,需低温正常显示
2,有差分张力表头(模拟表头或者液晶显示)
3,支持双路深度、双路张力,传感器参数可设置并保存
4,有各种报警设置。张力报警可选择停车。
5,有深度输出、张力0~5V线性输出
6,掉电保存深度数据
7,高端设备接U盘或笔记本,导出设备工作记录曲线(黑匣子)
8,公制/英制单位转换
9,供电有12V/24V、220VAC,不同型号可选其一
10,个别用户的其它变态需求

这是个单片机项目,从51到ARM都可以做,本科生拿着成绩单和这个东西去找工作,总比用嘴巴説、用手比划强多了。

网友G:
好想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错,好像很高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2L的项目,什么来的

网友H:
嘿嘿,我也想通过做项目来学习呢

网友I:
你好,我这有一个项目,请看到后回得是否可以做,需要多少钱.
TEL:13207415963
周先生

网友I:
你好,我这有一个项目,请看到后回得是否可以做,需要多少银子.
TEL:13207415963
周先生

网友J:
做机器人啊

网友K:
你好,我这有一个项目,请看到后回得是否可以做,需要多少银子.
TEL:13207415963
周先生
引用 网友I:

产线电子看板,我做了四年。你这是一个呼叫系统你让人家在校生来做。。。。
你是代理商还是生产商?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L:
电子公司不愿意要学生实习做项目,那都是给学生花钱练手的。
但是在学生阶段他未必这么认为。。。。。。。。。。。。。。
这里就难免出现矛盾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太高级了,我的玩玩还可以,做产品还是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2L的项目,什么来的
引用 楼主:

我参与的项目不是在我的签名里面吗?

很显眼呢
RT-Thread 源于本土社区的RTOS,适用于各种主流MCU。 文件系统,以太网,mo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Thread ,你是说这个开源的操作系统么,对于学生来说太高级了吧,我的ucos都是基本理解了而已,实际运用都没有做过,更加不要说项目了

网友M:
一块板,然后把上面的外设功能搞搞清楚就差不多了。
如果要求更高些就玩个综合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菜鸟现在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