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出现The target out of date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03):
用V9.80编译出现以下情况是什么原因
Make: The target "F:\piclianxi\HHH.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pass1 F:\hongwai\HHH.c -q --chip=16F685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网友A:
没见过,out of data 是不是FLASH不够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个低级错误。

网友B(2013-01-05):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个低级错误。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说一下啊

网友C(2013-03-12):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个低级错误。

什么原因,给我说一下,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D:
是生成的目标文件过期了?

网友E(2013-08-09):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个低级错误。

能不能说下什么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