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驱动VGA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看到论坛的匠人们用51给直接驱动了VGA显示器,并且跑上了俄罗斯方块,不过核心部分已经封装了, 对于驱动VGA的核心部分一直没有明白是怎么实现的,

   根据代码来看应该是使用了串口的同步输出模式,时钟可以达到8MHZ。

    问题是: 1. 在硬件输出8位时钟的时候, 怎么输出8位的颜色数据呢?
                 2. 硬件输出8位时钟后,会有停顿,那这停顿的时候不就会显示成色块?
                 3.测量刷新率是30HZ , 那么VGA显示器最低的刷新率应该会是多少呢?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别沉了

网友A:
1:2^3 = 8
2:你得找vga标准来看,一个行包括行头行尾等。因为需要消隐。
3:还是去看看vga标准,30hz的刷新率显示器可不认。
以最低640*480*60为例,包括行头行尾,帧头帧尾是800*525,dataclk为25mhz,hsync为31.55k,vsync为60hz,
行帧频率是不能变的,否则显示器不认,但是像素可以缩减的,这才有51驱动vga的方法。

楼主:
哦, 意思是行的数量不不能少的,但是每一行里面的像素是可以变,就把实际的640改成320或者是更小。

网友A:
上份资料供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上的资料是我写的

楼主:
2^3 = 8 是什么意思呢? 同步串口输出的8位是硬件输出的,没法在每个时钟同步输出RGB颜色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RGB三基色,三个通道,能显示出8种颜色信号。故2^3=8.

网友D:
额,是说我的那个吧?
那我来解答一下:

    问题是:
1. 在硬件输出8位时钟的时候, 怎么输出8位的颜色数据呢?
——单片机另一个端口输出8位颜色数据,高4位和低4位分别输出前景色和背景色(各16色),同步串口只有输出高低电平 控制数据选择器选择前景色还是背景色。颜色实际上可以输出最多16种颜色,前景色和背景色都可以显示不同颜色的。

2. 硬件输出8位时钟后,会有停顿,那这停顿的时候不就会显示成色块?
——硬件输出的同时软件也在准备下一个数据,并在输出完瞬间切换下一个方块的颜色。
方块之间有间隔的,“那这停顿的时候”会继续原来的停止位1,继续输出背景色也就是方块之间的黑色。

3.测量刷新率是30HZ , 那么VGA显示器最低的刷新率应该会是多少呢?
——你测错了,实际刷新率就是标准的60Hz,640*480*60Hz模式。只是像素点频率不够,实际达不到垂直640线分辨率。

楼主:
正是的,之前第3点是我测量错了,实际频率是59.95HZ

那应该是 硬件写8个像素时钟的时候,这8个像素点的颜色是一样的, 用示波器看到每行只有8组时钟 共64个CLK, 追踪代码看到有15个,但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冒似哪个都不对

网友E:
只要明白VGA接口的信号,就可以照着写。驱动AV也是一样原理,比如MCU直接做AV字符叠加

网友D:
正是的,之前第3点是我测量错了,实际频率是59.95HZ

那应该是 硬件写8个像素时钟的时候,这8个像素点的颜色是一样的, 用示波器看到每行只有8组时钟 共64个CLK, 追踪代码看到有15个,但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冒似哪个 ...
引用 楼主:

不同行是不一样的,上面的部分右边还有文字、方块预览

网友F(2021-04-01):
引用 网友D:
不同行是不一样的,上面的部分右边还有文字、方块预览

低成本单片机串口VGA显示卡/模块
http://www.qlmcu.com/V68x/V683.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