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关于DSP的书籍全部都讲汇编?

楼主(2012-11-03):
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关于DSP的书籍全部都讲汇编只很少量的提到C语言呢?

网友A:
DSP一般都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一块用的

网友B:
仔细想想,确实有这个现象,同样感到迷惑

网友C:
没办法。。。等我们有经验了,就可以写C了,

网友D:
因为市面上那些作者不是抄袭就是老掉牙了,他们不会C语言或者DSP也没有实战过,抄袭以前的掉牙的资料够一本书而已,这种货色见多了,我看过关于PIC单片机的几本书,发现好多句子重复的,原来都他妈抄袭的人家PIC手册上的,有的手册弄错了,他们也抄错的,还不去看看人家的勘误表,真恶心,砖家叫兽都是骗人的

网友E:
因为市面上那些作者不是抄袭就是老掉牙了,他们不会C语言或者DSP也没有实战过,抄袭以前的掉牙的资料够一本书而已,这种货色见多了,我看过关于PIC单片机的几本书,发现好多句子重复的,原来都他妈抄袭的人家PIC手册 ...
引用 网友D:
说的太好了!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F:
因为市面上那些作者不是抄袭就是老掉牙了,他们不会C语言或者DSP也没有实战过,抄袭以前的掉牙的资料够一本书而已,这种货色见多了,我看过关于PIC单片机的几本书,发现好多句子重复的,原来都他妈抄袭的人家PIC手册 ...
引用 网友D:
出书是需要米的,而且对大部分人来说出书没用。

只有在学校混日子的一些人用得着出书,也有米,于是他们狂抄特抄!

网友G:
DSP中c语言与汇编都可以运行,而且汇编运行速度快,还能识别DSP存储器的地址。

网友H:
汇编程序的优点是代码小,可以节省昂贵的片上内存. 同时要想写出高效的DSP代码,汇编是必须的. 所有DSP带C编译器的效率肯定都没有汇编代码高.

汇编程序的缺点是可读性差,维护困难.

网友I:
感觉编译器厂商一直在提高c代码编译的效率,有时自己写的汇编还没有有编译器生成的汇编高效.
用汇编写代码太慢.
建议学习汇编来熟悉芯片结构,然后用c编程,如果效率有问题在用汇编优化.
市面上的书有点落伍,建议直接看附带的pdf文档,如果英文可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