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3):
一个光电接收模块,输出口是push-pull的,请问引脚外还用加上拉或者下拉来确定上电后的状态?推广一下,如果普通的IO口是push-pull的,是不是上电或者其它时候状态也是确定的,不是“1”就是“0”,不用外加上拉或者下拉来确定状态?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B:
push-pull 只是描述其输出的特性. 并没有说明输入的特性.
不过一般这类的端口起码有个内部上拉可以设定. 但这个上拉通常都非常弱.
建议还是使用外部的上下拉吧.

楼主:
only used for output